楼主(2018-03-21):
我所维护的中频感应加热炉,未通电加热时,在线圈电极处对地的直流电阻在3k以下。总感觉这个值太小了,但是感应炉是能正常运行的。
从原理图上看,这个值不对劲啊。线圈绝缘不能这么低,主回路就是可控硅了,不导通时也不应该这么低吧?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被这个问题困扰好长时间了。

网友A:
通循环水了吧,还有你是用万用表测量的吧。

网友B:
水冷的原因

楼主:
感谢回复!
确实是用万用表测的。
看来,是通水循环的问题。

网友C:
灰尘多不多,环境是否干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灰尘有一些,不过不至于使绝缘降低到几KΩ的地步

网友D:
万用表测的不是绝缘电阻,能够正常使用,可能1楼、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能把可控硅脱开用兆欧表测吗?

楼主:
以前断开可控硅,测试过,30MΩ左右

网友F:
有水的问题,不必纠结

网友G:
改用纯水做冷却,绝缘电阻会升高:我们做半导体设备都是高纯水做冷却

楼主:
嗯,是的。现在想通了,确实是水循环原因。

网友H:
多少吨中频炉

楼主:
800kw中频加热炉,不是炼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