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一个上海滇驰公司出的STO-C24角度传感器,上面的信号输出为给定信号叠加角度信号,这个怎么理解?对应的变频器怎么接呢?有没有同类的传感器型号啊 ?

网友A:
这好像是倾角传感器,接变频器?咋用?

网友B:
可能就是即给电压输出,还给一个在±45°的开关量信号或者其他输出
通电测试一下啊

网友C:
楼主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A:
信号输出为给定信号叠加角度信号---厂家如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倾角传感器,接变频器?咋用?
用于张力控制,变频器控制浮棍上下运动,控制张力的大小,浮棍的上下同时反映到角度传感器上。

网友D:
没给厂家售后打个电话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倾角传感器,接变频器?咋用?
用于张力控制,变频器控制浮棍上下运动,控制张力的大小,浮棍的上下同时反映到角度传感器上。
中间没有类似PLC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倾角传感器,接变频器?咋用?
用于张力控制,变频器控制浮棍上下运动,控制张力的大小,浮棍的上下同时反映到角度传感器上。
中间没有类似PLC的控制器?
没有,直接反馈到变频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会是在平衡时电机不转吧

楼主:
有没有类似的传感器推荐推荐呢!

网友E(2018-11-16):
角度位移传感器啊,控制张力的。利用旋转角度的大小来间接显示张力的大小。021-51111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