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如何判断液压油泵的好坏,貌似是齿轮泵。现在是液压系统无工作压力,拆下,用手盘泵很轻松。只是发现后面密封圈有断裂。如图。感谢大神指导。

楼主:
只发现胶圈断裂,

一个是橡胶,另一个白色是硬质塑料。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密封不好导致内漏
更换密封圈

楼主:
进一步拆解,无明显异常。怀疑橡胶圈是防止油回流的。一断裂,有间隙。造成液压油又回流回来了。不知理解对吗?

网友B:
这种齿轮泵用的不少,还从来没有修过,坏的很少。
如果是柱塞泵的话,一般用手转动很松,基本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C:
密封坏了,油路封不住,无法建立压力。

网友D:
换个密封圈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密封圈在试试。
买不到密封圈

网友E:
配个合适的O型圈没有?

网友F:
这个密封件市面很少有卖的,直接厂家买吧

网友G:
齿轮泵只见过压力不够的,还没见过没压力的!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H:
这个密封圈一烂得很严重

网友I:
  2楼师傅说的对,密封圈坏了后造成高低压腔相通,故建立不起来压力.这种密封圈只有找厂家了,不过厂家也不会卖给你的.

网友J:
这种密封圈像是定制的,市场上买肯定没戏,找厂家试试

楼主:
市场上没戏,等厂家发新泵了

网友K:
能买到的话换密封件试试,不过很难买到。

网友L:
换个trelleborg上去

网友M:
密封圈坏了导致没有压力!更换密封圈试试。

网友N:
没有一点压力,感觉不只是密封圈的问题,也以再看下别的。

网友O:
这个油泵不值多少钱,换一个新的了。

网友P:
压力小感觉问题不是出在油泵,而在于阀,特别是调压阀,增大压力要注意一丝一丝的往上调,别太快。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换个新泵,已经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油泵不值多少钱,换一个新的了。
没有备件,需要厂家发货,需要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I:
  2楼师傅说的对,密封圈坏了后造成高低压腔相通,故建立不起来压力.这种密封圈只有找厂家了,不过厂家也不会卖给你的.
确实如此,已经换新泵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