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图中U6输入侧的二极管能导通吗?

楼主(2018-03-21):
图中U6输入侧的二极管能导通吗?D30在这里反向截止了,是不是D30的方向画反了

网友A:
过流保护,你看是不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你看是不是稳压管
没实物,咸工画的图拿来研究一下

网友B:
谁的图纸?应该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的图纸?应该画反了
图中画圈的地方给分析一下,我怎么感觉这两个二极管的交点处没有电压啊

网友C:
那两个二极管应该是钳位二极管。当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时把电压导入到电源,保护输入口的。

网友D:
D30的方向是画反了,自己不注意啊,整理图后未细审。
谢谢提醒!

网友E:
模电数电,最基础的知识,也是最有意思的。调试,看波形,分析原理,特别容易上瘾。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D30的方向是画反了,自己不注意啊,整理图后未细审。
谢谢提醒!
你可来了咸工,还有几处我觉得有待商榷,怎么和你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二极管应该是钳位二极管。当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时把电压导入到电源,保护输入口的。
仁兄所言极是,此处是一反向放大器,放大倍数大约为11倍。同相端接地,被模电给魔了。总感觉这两个二极管加与不加没多大用处,此处与外界并无牵扯,高低电压也进不来啊,用不着做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D30的方向是画反了,自己不注意啊,整理图后未细审。
谢谢提醒!
咸工,我看明白了,c23在此处有妙用啊,当采样电阻传来异常高的电压后,由C23直接耦合到俩二极管交点处,将电压钳位在15V,以免造成运放的损害而使保护失控。我这样理解对吗咸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一套保护可以保护两个输入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C23是减少差模干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C23是减少差模干扰的
我认为是减少共模干扰的。

网友G:
这是咸工的那本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