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有一项目,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电机转速,且显示转速,请问各位大师,我是选择位置控制呢,还是速度控制,那个比较好点,如果用位置控制需要些什么硬件,如果用速度控制模式需要哪些硬件???

网友A:
只是控制转速,当然速度模式

网友B:
在位置控制模式,也是要有速度的,比如执行个定位指令,通常是要两个数据:位移和速度。

网友C:
根据你工作需要吧!比如你运行指定距离后停止,你可以调速度,但肯定需要位置控制呀!

网友D:
呵呵;位置模式下输入脉冲的频率对应的就是伺服的转速,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要不要定位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用,单纯的在触摸屏上设置电机转速,和显示实际的转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单纯的在触摸屏上设置电机转速,和显示实际的转速
自己编程序

网友F:
用速度控制

网友G:
是不是还得看你用的硬件呀,比如plc是用它发脉冲,还是走模拟量。

网友H:
只要速度更改和反馈,用速度模式+模拟量输出就可以实现速度更改,速度反馈用高速计数可以实现。

网友I:
用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