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块QD75,“近旁通过”是什么功能,作用是?

楼主(2018-03-21):
1、我在阅读QD75的说明书时发现有个近旁通过的功能,想请问下大家近旁通过是什么功能?有什么作用?
2、另外也想请问一下,在QD75中设置脉冲当量和在伺服中设置肪冲当量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近旁通过是选用柔性控制时,在定位点旁边走过(机器人经常用到这个功能)

网友B:
QD75中设置脉冲当量和在伺服中设置肪冲当量效果是一样的,但对应的一个是存在PLC内,一个是存在驱动器内,所以以后更换驱动器时要考虑这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不是在PLC设置好了,伺服放大器侧就不用再设置了?还是说如果我在PLC侧设置了,伺服放大器侧需要设置为1:1?

网友B:
在PLC侧设置了,伺服放大器要1:1,三菱的伺服出厂值电子齿轮比就是1:1.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