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类图用什么画最简单方便?

楼主(2018-03-21):
这是威纶通DEMO里面的图片,可以动的GIF,请问下这种图片一般用什么画最简单方便?

网友A:
solidworks或者3DMAX

网友B:
PROE也可以吧

网友C:
PS简单,要不你就找机械工程师要一张。

网友D:
1楼相对简单,2楼复杂。现在机械工程师都在使用1楼,以前,2楼的是主要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只想画整体的外观,结构什么的我不关心,毕竟不是搞机械的,指示做的HMI想好看直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