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接到现场电话,变频电机运行报过流。
电话沟通未果,只能抵达现场。该变频电机直连减速机,通过链轮带动负载。
1.脱开负载(只留电机)启动3S后报过流,电机功率0.75KW,额定电流2.1A,实际电流6.5A左右
2.脱开电机,变频器运行正常
3.量测电机三相阻值正常,绝缘也良好
现场据说几十年经验的老电工不知所措,而后,我找到故障点,邪恶地笑了.....
注意:变频器未显示其他故障,只是oL2过流

网友A:
减速机坏了,别劲了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条就说了脱开负载,跟减速机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条就说了脱开负载,跟减速机无关
晕死你,啥叫负载?通过链轮带动负载,描述不清。。。

网友A:
电机轴承有问题,电机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手转,轻松的很,排除

网友B:
没设置加减速度时间?直接飙50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这么小的电机,哪怕设个0.1秒,也不会3秒之后再报过流

网友A:
只留电机故障依旧排除负载和减速箱,脱开电机正常说明不是闭环控制,说明变频器正常。电机阻值正常,绝缘正常,转动流畅,说明电机正常。未说明脱开电机从电机侧还是变频器侧,电缆问题?未说明是否给定速度,是闭环控制的编码器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别怀疑参数,以前正常,现在还是切掉负载,参数设置不合理,丢或者别人动,那就没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编码器,直接三条线到电机(排除风机),非电缆故障

网友C:
变频器到电机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D:
难道是电机接线星形接三角形?

网友E:
直接说答案吧!猜不出来 呵呵

网友F:
角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电机接线星形接三角形?
没想到这么快有人就知道了,我指出错误后,那个老电工还跟我争论了一番:他说小电机99%都是角接的!
我晕倒
然后我叫他接星形,他居然把U1\V1\W1给连起来了,三相电源接在U1\V1\W1,剩下U2\V2\W2悬空着。
我再次晕倒

网友G:
缺相 或是电机接线头有一相松了

网友B:
工作中经常遇到的“经验主义”问题

网友F:
接法主要还是看变频器的电压吧,例如用D740和D720就要不同接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电机接线星形接三角形?
没想到这么快有人就知道了,我指出错误后,那个老电工还跟我争论了一番:他说小电机99%都是角接的!
我晕倒
然后我叫他接星形,他居然把U1\V1\W1给连起来了,三相电源接在U1\V1\W1,剩下U2\V2\W2悬空着。
我再次晕倒
老电工师傅也不过如此

网友H:
小电机大部分是星形接法。如果接成角型,发热剧烈,工作声音也很大,电流也很大。

网友I:
那就是重新接过线了;
变老与技术水平无关。

网友J:
我们这边都是三角形接法,因为我们这边变频器都是单相的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这边都是三角形接法,因为我们这边变频器都是单相的220V.
单相三角形接法?怎么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这边都是三角形接法,因为我们这边变频器都是单相的220V.
单相三角形接法?怎么我没有遇到过
变频器单相220,输出三相220,电机是三相的,角接。

网友L:
原来是电机线接错了。。有点意思!

网友M:
变频器是三相380的,然后电机星接380v,改变成角接,肯定变频器报警了,如果这个变频器单相200输入,那就被这个老电工碰巧好用了……

网友N:
我的第一反应是变频器到电机接线问题,但没想到是这个问题。我倒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

网友O:
这个,你万用表测量变频器出口线路就知道电阻接近0,而那么小的电机电阻起码20多欧姆,一个万用表判断问题即可;
不过这个变频器还算抗造,短路这么多次居然么有烧毁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这个,你万用表测量变频器出口线路就知道电阻接近0,而那么小的电机电阻起码20多欧姆,一个万用表判断问题即可;
不过这个变频器还算抗造,短路这么多次居然么有烧毁
高雅肯定理解楼主意思了,开始是老电工把电机接成角型了,变频器报警,不算短路呀!楼主叫老电工把电机接成星型,接错了,这时候楼主在边上,变频器肯定没接上去……

网友P:
这样的人为故障真心没法想,这个老电工真是白干了,只能无语了。

网友Q:
老电工,年纪大了,技术也老了!
我想看看楼主“邪恶”的笑容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R:
刚刚装备的吗

网友S:
我也遇到过星接电机接成三角使用的,2.2Kw的电锯电机,放在钢材仓库内锯钢管什么的,居然用了好多年,直到有一天烧掉,我去换电机时才发现接法不对。

网友T:
电机是修过了?不然连片都接好的,怎么会错。

网友U:
还是机械上有问题。

网友V:
活久见! 奇葩的人和事太多了

网友W:
0.75KW的电机出厂时大都是星接,不明白那个老电工为何要改成角接。应该是被什么误导了吧或许原先用的是单相220v的变频器驱动而现在换成了三相380v的变频器的缘故。

网友X:
楼主这个变频器的加速时间怎么设置的?
我还是没怎么理解为什么不可以角接?

网友Y:
从这件事也说明,对于专业问题,一定要知道原理,不能生搬硬套,背诵经验。小电机,小变频器,220供电的很多,凭经验,想当然,此电机和变频器在经验之例。错在了凭经验,而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仅此

网友Z:
关键信息没交代,换了电机
0.75是星还是角看名签在对应供电

网友AA:
电工是个技术职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称为电工,这个事里面,看来你的变频质量还不错,这个我也遇到过,那次是一台正弦的变频,拖2.2千瓦电机,开机报警,万用表测量两箱短路,拆开接线盒子,里面的接线竟然不打端子,多股线也没搞好,都碰一起了,重新整理好,开机测试,运转正常,收款走人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电机接线星形接三角形?
没想到这么快有人就知道了,我指出错误后,那个老电工还跟我争论了一番:他说小电机99%都是角接的!
我晕倒
然后我叫他接星形,他居然把U1\V1\W1给连起来了,三相电源接在U1\V1\W1,剩下U2\V2\W2悬空着。
我再次晕倒

老电工不会上网,知识没有更新

网友AC:
因为经常用到三相220输出变频器,也有三相380输出变频器,所以在选电机时候会特地注意是角接还是三角形接法,刚干电工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错误,当时脑袋还蛮聪明的,马上拆开电机看看是不是接错,电机上有标明角接怎么接,三角形怎么接,所以会注意

网友AD:
请问单相220的,怎么接?

网友AE:
小功率电机角接报过流还真没注意

网友AF:
回复 楼主:
高手,还好是变频器,如果是接触器或空开,呵呵楼主他就会说你违章指挥了,我修电机因为原来的线径尺寸没有改过接法的,星型改三角,不过一般都不会引出6根线,为的就是防止用户自己改接(确定那电工是20多年的????????????)

网友AF:
回复 网友J:
那个是三相220V的

网友AF:
回复 网友AD:
应该是电源是单相220v的输出还是380v的,这种的都是小功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说得对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机是修过了?不然连片都接好的,怎么会错。
电机没有修过,卸车时碰到接线盒了,换过接线盒和接线柱,我一看颜色不对才想到

网友AG:
还有这种事情?第一次碰到!

网友AH:
W1/U1/V1连接,三相电源也接在W1/U1/V1上,就是短路了。其实他没有注意接错了。〈接下面U2/V2/W2就可以了〉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电机接线星形接三角形?
没想到这么快有人就知道了,我指出错误后,那个老电工还跟我争论了一番:他说小电机99%都是角接的!
我晕倒
然后我叫他接星形,他居然把U1\V1\W1给连起来了,三相电源接在U1\V1\W1,剩下U2\V2\W2悬空着。
我再次晕倒
环保烟花即将绽放~~~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电机接线星形接三角形?
没想到这么快有人就知道了,我指出错误后,那个老电工还跟我争论了一番:他说小电机99%都是角接的!
我晕倒
然后我叫他接星形,他居然把U1\V1\W1给连起来了,三相电源接在U1\V1\W1,剩下U2\V2\W2悬空着。
我再次晕倒
这个u1v1w1连接起来  进线在接上去不会短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J:
所以我就晕倒了,啥都不知道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机是修过了?不然连片都接好的,怎么会错。
电机没有修过,卸车时碰到接线盒了,换过接线盒和接线柱,我一看颜色不对才想到
哈哈 这个信息发在头条,恐怕没人在猜错。

网友AK:
回复 楼主:
是的三角型接法要变频器升级好几个容量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AL: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电工还是个老师傅?

网友AM: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