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就是这个仪器   柜子外面是显示器,里面那个叫什么,测电参数的

网友A:
三相电力仪表。具体名称型号你站高点看看表壳另三面上应该有帖标签的啊。

网友B:
这个是多功能电表。你说的里面是电流互感器吗?

网友C:
如果能够看到型号,就好办了;或者根据2楼的提示查找。

网友D:
电能表,有功,无功计量,电压,电流显示。需要接入线电压及三相电流。支持485通讯。

网友E:
电能监控表,可实时监测用电量的大小,也可以查阅日用电量什么的!

网友F:
楼上的回答都正确,就是个多功能电表。一般电流互感器可以用2个或者三个,就看如何接线。

楼主:
统一回复  谢谢大家  是多功能电测表  再上面有标签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网友G:
二次表,某宝上到处都是,想要啥功能的都有。

网友H:
多功能电表,是坏了想换吗?

网友I:
纳宇的电表,我曾经用过

网友J:
侧面上应当有详细的铭牌,上面可以找到厂家及型号的信息;

网友K:
就叫多功能电度表,品牌多。。可选的也多。

网友L:
多功能电表
可以监测电压电流有功无功和总功率等等!

网友M:
多功能电表。

网友N:
这是坏了准备换新还是咋的?

网友O:
新的上面应该有型号啊

网友P:
通讯没有用上去哦

网友Q:
百度一下:安科瑞和APT的蓝鲸800。

网友R: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宝贝。不知道应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S:
多功能电表!上面应该有型号和厂家的!

网友T:
带串口的吧,多功能电表

网友U(2018-05-08):
电能表,看你需要什么 有带通信的 有不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