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换了驱动光耦还是一样的,主回路好的。请问前辈们还有那里的有问题,急求! 我是初学者,还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楼主:
测得驱动也没电压

网友A:
电流检测有问题吧,你看看电流检测是怎样检测的,一般变频器上电报过流都是电流检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有问题吧,你看看电流检测是怎样检测的,一般变频器上电报过流都是电流检测有问题。
可是驱动端也没电压,有点怪

网友B:
查电流检测供电,查开关电源。

网友A:
你怎样测的驱动没有电压,截至电压也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样测的驱动没有电压,截至电压也没有吗?
侧模块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