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扶梯工频改变频后一天能节约多少度电怎么计算?
电梯一天开梯11小时,载客时间大约为2小时,没有乘客时电梯处于停止节能模式
电机是11KW

网友A:
呵呵;要准确的数字,就是安装电表,工频下运行24小时,再加变频器改装后运行24小时,二者的用电量比就是你想要的数据;

网友B:
一般装变频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节能。

网友A:
这种工作状态除非人流量特别大,否则节能肯定是有的,同时减少机构的磨损,维护及保养也要少些;

网友C:
节能效果与效益有评估过吗?值不值?

网友D:
估计50-100度电之间,具体的参照楼上

网友E:
如果仅仅是按2小时满负荷运行算,9小时停,有功功率千瓦/时能计算的。

网友F:
节能与否看工况,不过,变频拖动,舒适性更好

网友A:
这边现在大型的商场、超市的扶梯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的;实现就用变频器的高低速功能,检测信号加个延时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G:
我感觉没人减速是对的,没人停机不太好吧。之前一个三四线城市出差,那火车站的扶梯就是停止节能的,火车开车前15分钟人为为开启运行,(开启前需要清理干净扶梯上的人)之后再人为关了,大城市都是无人经过时扶梯进入低速运行模式,当有人站上去开始缓慢加速运行,扶梯入口和出口处有红外检测探头

网友A:
没人时当然是低速运行,而不是停机;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改变频低速运转还要考虑电机散热。

网友I:
最准确的就是安电能表比较。

网友J:
直接装个电能表吧,否则很难算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改变频低速运转还要考虑电机散热。
变频电机或普通电机加个风扇冷却就行了;

网友K:
我觉得效果肯定有。多少装电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