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部件库成功了但变成空的了

楼主(2018-03-21):
导入完成了,一个小时,然后部件库变成空的了,啥也没有了,原来的也没了
系统 WIN7 64
软件版本 2.7

网友A:
是正版的吗

网友B:
可能是文件格式错了,是MDB格式

网友C(2020-03-09):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解决,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一直没找到软件,能发个安装包吗?362775017@qq.com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论坛版块有连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lAXIgro794MPwR4foX19w
提取码:jul4

网友E:
我也出现这个情况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20-04-09):
找到部件库文件夹中一个数据库的文件打开后自动修复即可

网友G:
因为软件不是正版,然后导入的部件库过大就会导致部件库打开后无法显示变成空的,多打开几次偶尔会有一次打开成功,如果你删掉其中部分部件数据,部件库就可以正常打开了。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H(2021-07-15):
回复 网友F:
帮了大忙 了,谢谢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修复的方法是什么 麻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