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家用壁式开关,按一下打开灯亮,再按一下关闭灯灭。
外表看起来就是常见的家用壁式开关,按一下打开,客厅四角装饰灯亮,再按一下关闭,点亮的装饰灯灭;再次打开开关,另外一组灯亮,关闭,灯灭……反复打开关闭到第四次,我需要的客厅主灯才点亮。
原谅我孤陋寡闻……
想来这样的客厅装饰灯控制应该很早就有并且很常见(只是我没有接触过),不明白是怎样实现的?简单常见的壁式开关恐怕不行吧!谁知道这样控制的原理?

网友A:
顺序档位开关,某宝有

网友B:
小时候用的多芯圆珠笔可以几个颜色循环按,原理应该差不多吧,按下锁住,再按松开并转动一个角度,再按下锁住,再按松开并转动一个角度

网友C:
现在通常家用大厅顶灯都是这类开关,多色,可摇控无级调亮度等。

网友D:
成品可去某官宝上看看,很多的。

网友E:
这种灯现在多了
这种是有电子开关吧!
多段式的!

网友F:
多数是电子开关。

网友G:
灯具用分段控制器

网友H:
我这里有这种开关,我可以拍个小视频给你看看13730532602

网友H:
我这里有这种开关,我可以拍个小视频给你看看,加我微信13730532602

网友I:
   这样的开关有现成的产品,厂家称其为分段开关或数码分段开关。即通过操作一只普通墙壁开关的通断,就能控制客厅组合灯的三种不同的亮灭状态。 这种开关是用一只十进制计数器IC来实现的(如CD4017、HEF4017、MC4017)。

网友J:
多段控制电子开关,中山古镇灯饰的基本标配

网友K:
应该有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开关有现成的产品,厂家称其为分段开关或数码分段开关。即通过操作一只普通墙壁开关的通断,就能控制客厅组合灯的三种不同的亮灭状态。 这种开关是用一只十进制计数器IC来实现的(如CD4017、HEF4017、MC4017)。
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看外表就是一普通开关,要实现逻辑控制,想来得有一只简单的I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

楼主:
感谢坛子里的朋友们热情释疑,这下子明白了。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L:
灯具有个驱动盒,接受一次或多次指令,进行换算,有多组输出到灯条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灯具用分段控制器
类似这种东西在控制,现在我都拆掉了!

网友N:
感觉这种灯这样的设计不实用,按来按去多麻烦,每路一个开关使用多方便……反正这样的灯我不会买……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用的多芯圆珠笔可以几个颜色循环按,原理应该差不多吧,按下锁住,再按松开并转动一个角度,再按下锁住,再按松开并转动一个角度
形象生动!

网友P:
有成品开关组合,未注意看过,应当如10楼所说;短时间内通断一次改变一次状态,觉得类似于 按动可以调光、闪光的那种小手电筒。

网友Q:
这种灯跟那种树上挂的,门牌上装饰的闪灯一样的原理,按一下,闪一种样式,再按一下,又闪一种。

网友R:
这个我还是建议用拨码开关直接控制为佳,你那种估计用了类似CD4017芯片产品

网友H:
这种开关没有所谓的控制器,就是一个开关而已

网友S:
都有好几十年了。。

网友T:
我们家的的灯就是这样的,开关是普通开关,是灯有三种颜色亮度。

网友U:
引用 网友J:
多段控制电子开关,中山古镇灯饰的基本标配

这里做开关电源和激光切割的特别多,一个小镇,几百台激光切割机。

网友V:
2楼的比喻跟我最初想法一样

网友W:
数码分段开关。
这是一个控制器,不是墙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