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克NKR2软起动维修

楼主(2018-03-21):
用户拿来时口述上电跳闸,经万用表的10K档检查,是一组的一个晶闸管有漏电!更换后,将FC的参数设为F-C01(轻载).负载用3个灯泡星形连接。试机OK!(因为维修供电条件不够,所以不能用电机直接做负载)而用3 个灯泡,
然后将FC设成原来参数FC-03(重载)
修软起我觉得虽然应该比变频器简单,但维修过程较麻烦,还要加旁路接触器。拆装都很麻烦的。

网友A:
是维修场所电源容量不够吗?

网友B: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C:
真的很不错,可以拿案例分析学习,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公司电力容量小,所以,维修软起动就要用灯泡试验。这也是维修的一种手段。由于时间匆忙,我没有上传相片。

网友D:
那么是维修成功了;
主要还是楼主有经验,能够准确判断故障和有效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