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怎么进行位置控制?

楼主(2018-03-21):
请教各位PLC控制私服,怎么进行位置控制?有具体的列子吗?跪求!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相对定位就可以了,你是什么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的PLC

网友B:
用定位指令DRVI或DRVA,指令中会指定脉冲数量,脉冲数量决定位移大小。

网友C:
先要算出脉冲数在编程

网友D:
这个控制要求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脉冲输出定位控制,DRVI、DRVA、PLSR指令均能满足,至于4楼提到的脉冲数,跟你的电子齿轮比、减速机、丝杆导程有关。

网友E:
楼主这是控制的布坯台?

网友F:
可以参考手册上的例子,把指令弄明白后在试着慢慢更改程序。

网友G:
1P0.001毫米,多少个脉冲,相乘即可,伺服电子齿轮设一下即可

网友H:
这个建议用绝对值定位控制,定期做归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