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1):
正常分合预装式箱变低压断路器时我们一般是操作其低压室操作面板上的分合闸按钮的。但也有例外,比如今天由于没有什么负荷,就事先在中控室把一台预装式箱变高压侧10kV给停了,结果在停箱变里面低压断路器时你就必须得操作其面板上的分闸按钮才行,这个是机械分合闸按钮,通过按钮释放弹簧的能量来完成分合闸,柜体上的分合闸按钮是储能回路是电机压缩弹簧给弹簧储能,然后按下分合闸按钮使分合闸线圈得电使弹簧释放能量完成分合闸的。

网友A:
低压断路器操作其面板上的合闸按钮只要弹簧储能即可操作,而远程操作 涉及联锁及控制电源等外部条件

网友B:
这个配电室值班电工都懂的吧,就算不懂的操作 过一次也就明白了

网友C:
低压开关柜上的有电气按钮,开关体上也有机械按钮,电气按钮是控制电磁铁动作完成的

网友D:
这类东西实际操作过会清楚一些。

网友E:
实际操作一两次就懂了!

网友F:
手动操作,为机械动作,不依赖于电气。
像以前设计设备(现在不清楚),通常会设置机械上的手动操作,限位也有机械上的保护。

网友G:
先储能,在合闸。现在基本都是电动储能。如果电动不能用,只能用受压方式了。储能都有指示灯显示。

网友G:
储能电动,有指示灯显示。储能灯亮,方可合闸。电动储能坏了,只能人工储能了。手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储能电动,有指示灯显示。储能灯亮,方可合闸。电动储能坏了,只能人工储能了。手压!
是这样的,按钮操作分合闸需要电源及自动储能装置。而断路器上的分合闸需手动储能,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储能电动,有指示灯显示。储能灯亮,方可合闸。电动储能坏了,只能人工储能了。手压!
是这样的,按钮操作分合闸需要电源及自动储能装置。而断路器上的分合闸需手动储能,合闸。
断路器本体上有的是有手动储能装置 的。

网友I:
还没有用过储能式的,上个图片说明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储能电动,有指示灯显示。储能灯亮,方可合闸。电动储能坏了,只能人工储能了。手压!
是这样的,按钮操作分合闸需要电源及自动储能装置。而断路器上的分合闸需手动储能,合闸。
断路器本体上有的是有手动储能装置 的。
必须要有啊,没有的话。万一电操坏了,你就干瞪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