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2):
DDRVI指定发3000个脉冲,脉冲发送完毕判断X1的检测点,检测点有信号停止发送,没有信号继续发送3000个。
这样的PLC程序应该怎么写?大神们赐教

网友A:
你用PLSY不行吗??

网友B:
是3000个脉冲发送完成后,判断X1是在0或者1的状态吗?其实你的要求很明确了,用个脉冲发送完成的标志结合X1状态的判别,这程序不难,建议自己先尝试下,有问题再提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完3000个脉冲,x1=1了就结束发脉冲了,问题是,发完3000个脉冲,x1=0的话还要继续发,怎么继续发?DDRVI就执行一次,不考虑x1的状态,怎么能让它一直连续发送3000个,
例如:LD M0  DDRVI K3000 K10000 Y0 Y1  (当M0=1时,以10K的频率发3000个脉冲就执行一次)
     我想实现循环发送怎么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LD M0--------DDRVI K3000 K10000 Y0 Y1
LD M1029---LD X1---------------RST M0
                      |
                       ----RST M1029

如果X1=0了,怎么让DDRVI在继续发送

网友B:
本来在调试松下程序的,特意去角落找了个1S的PLC,程序不用怀疑,测试过的,M0是启动信号,只要X1为0,DDRVI会一直循环,加个延时1秒,是为了让你更加看的清楚X1为0时,延时1秒后,它会继续循环,至于频率跟脉冲数更改成你自己需要的。

网友B:
前面贴中说的脉冲发送标志位,就是上图的M8147,建议多看手册,多尝试,自己也就学到手了,这逻辑在松下PLC中也一样可以实现。

网友C:
为什么要每次发3000脉冲呢?可不可以一直发脉冲,直到X1得电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