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明白:公司三相干式变压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8-03-22):
公司安装三相干式变压器,三相380输入,三相220输出,这种情况,设备要接零线吗,关键设备没有零线这个接线端子,只要接地线线,同事说是要接零线,就不怎么明白,望论坛大师聊聊这回事,现图附上

楼主:
设备上图还没上传,下午吃过饭上传

网友A:
啥设备呀,还要求挺严。

网友B:
设备上不需要零线你往哪里接?

网友C:
地线要有
零线往哪里接?同问

网友D:
看到接地线了

网友E:
没设计零线接线端子说明不需要零线,三相平衡就行。

网友F:
要不要零线得看你的设备啊!
设备需要就接呗

网友G:
没设端子就是不需要呗。

网友H:
看你设备的负荷要求呗,需要就接,不需要就不接!

网友I:
感觉是不要接的。

网友J:
娈压器一般都是定做的,二次侧要不要加中性点是根据你需求的,没注明一般是不引中性线出来的

网友K:
不需要接零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不需要,就是冷水机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哦,现在基本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上不需要零线你往哪里接?
拆开块设备没零线接线,就不需要接,但是地线得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接地线了
设备需要接地线,这是肯定的,

网友L:
设备用到220V的话,变压器出来随便哪两根就是220了呀,搞零线干嘛?地线那是必须要接的……

网友M:
三相220v就三个抽头任意两线电压就是220。用的时候如果是单相设备尽可能平分到三个抽头上。

网友N:
设备不需要接中性线,就不接;至于需不需要备用线,视情况。

网友O:
这个变压器其实是隔离变压器。所以不要接零线,接了零线还隔离吗?不接是对的。

网友P:
三相220.正如楼上说的,隔离作用。

网友Q:
地线最重要,接地吧。

网友R:
这个要单相220V用电功率多大

网友S:
你公司是用的日本设备,所以定制三相220V,根据需要接就是了,此时其中一相对地是110V电压。

网友T:
三相220,任意两根就可以了。接啥零线?

网友U:
变压器输入380VAC是上面的那个红色端子,输入不需要零线的吧???输出是绿色端子,绿色不是有个N端子??

网友V:
你这个变压器没有引出零线,如果需要应该买有带零线端的。

网友W:
回复 楼主:
真牛!还有隔离变压器,我们就一个漏报了事

网友X:
这应该是三相电源变压器吧,是给你设备提供相同电源等级电源的,应该不是隔离变压器。次级线电压220V,相电压127V。设备需不需要接零线?这要看设备有没有单相127V的电器元件。

网友Y:
我们都是隔离变压作用,不需要接零线,设备接的都是伺服驱动器

网友Z:
你看二次怎么接线的啊  你这样说的二次应该没中性点是三角形, 三相之间都是220电

网友AA:
二次侧中性点没引出来,你零钱没地方接

网友AB:
我也遇到过  进口设备  也是三相220   就三相加接地

网友AC:
引用 网友O:
这个变压器其实是隔离变压器。所以不要接零线,接了零线还隔离吗?不接是对的。
这个赞同!

网友O:
回复 网友AC:
因为我们经常要用单相的隔离变,所以目的就是为了不把单相N线引入系统。这才能起到隔离变的作用。

网友AD:
输出右边不是有N线接口吗?

网友AD:
输出右边不是有N线接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就是隔离的,

网友AE: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另外,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度娘

网友AF:
220V你要接0,那就变成120多V了吗?

网友AG:
变压器上都有N标识了,说明如果单相220V的设备电源必须接上N线的

网友AH:
楼主的设备有要用127V电压的吗?
平时我们接零线的场合是有220V用电器,工厂变压器输出三相380V电压,每相与零线间的电压是220V,这就是要接零线的原因。对三相380V用电器如电动机,就不需接零线。同理对输出三相220V的变压器,每相与零线间的电压是127V,因此要不要接零线取决于有没有127V用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