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2):
现场人员反映:变频器起动过程中过流或过载。  拆下带18.5kw空载电机,10Hz以下,机器面板显示电流始终是12A,实测仅3~9A。 在10~14Hz左右运行时,面板显示和钳形表实测到的三相电流都大幅跳动,电机发出转速不稳的声音。 频率14Hz以上,运行逐步平稳。
主板参数已恢复过出厂设置。

网友A:
你测下输出三相电压均匀吗。

网友B:
是什么控制方式,vvvf,矢量,,

楼主:
V/F直线控制,三相都
有几伏的起伏,但基本平衡。
现场电工反映,试着换过主板和排线。应该能排除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