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怎么使用OPCUA 和PLC做数组的通讯?

楼主(2018-03-22):
上面那个图是labview的opcua客户端,在这个里面配置变量类型的时候选不到数组只能选默认,选了默认后在客户端中读写都没问题
下面那个图是在labview中绑定opc客户端中的变量,因为变量类型选择了默认,所以labview识别不了报错
客户端中现在选不到数组类型,只能选默认,选了默认labview又不认,就矛盾在这了
请问怎么样可以正确的配置labview中的数组?

网友A:
让我瞅一眼你整的界面,还怀念labview的样子,上学时实验室里瞎玩了一下,实战没整过啊,好像比较支持AI公司的板卡,所以毕业以后见不到。
【方案】
建设智慧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华北工控计算机硬件可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