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界面制作问题,高手进来!

楼主(2018-03-22):
我用的是昆仑通态触摸屏,做纯水处理的。里面的元件库没有合适的水箱,过滤器等图像调用,有做纯水处理用这个触摸屏的朋友吗?交流一下啊?
如果从外面自己找图片,怎么找呢?如何操作啊?
我找了一张水处理图片,里面的元件就很好,可是不知道咋弄的啊?求助高手!

网友A:
位图导入!

网友B:
把你找的图片做底图,用bmp格式导入。然后在罐上做矩形的动画填充,表示水位。其他的同理,需要加的控制直接覆盖在底图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种水箱等水处理方面的图片在哪里找啊?有什么好的网址?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位图导入太多了会占用内存的。以前我做过一次,导致运行速度非常慢。无法正常操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位图导入太多了会占用内存的。以前我做过一次,导致运行速度非常慢。无法正常操作了。
用BMP软件把图片像素做小些,占用内存就少了!

网友D:
用photoshop做啊,注意导入位图,尽量使用'原尺寸" 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E:
可以找专业人员画,要什么样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那水处理图片里的水箱图片大小的,一般像素是多大的?

网友F(2018-06-22):
你好,你的水处理做好了吗?

网友G(2020-07-27):
正在学习昆仑通泰触摸屏,好问题

网友H(2021-08-29):
怎么将图库中的位图导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