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2):
把驱动板和主板拆下来,接上直流电530V,显示poFF,把输入缺相保护,设定了不保护,还是显示一样,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显示POFF故障,确定是缺相保护吗?
2、直流母线电压严重偏低?
3、缺相信号异常?
4、220V机器电压等级参数设错?
5、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poff不是缺相,是母线电压低,楼主应该有220伏接380伏机器了?

网友C:
你三相检测电路没有封上,这个应该是短检测光藕的3脚和4脚,参数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D:
楼主是没证的初级电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