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2):
目前自己在学习smc电缸的编程使用,对PLC指令与电缸的实际动作之间的连接不太了解,我用的是三菱PLC。

主要是想了解PLC输出io口如何与电缸内的ABS指令对接?下图功能名不是太清楚,哪位大神指教下。

网友A:
就IO控制,先设几个位置,用PLC输出点去控制。

网友B:
这个最好要有说明书

网友C:
这个和伺服选择位置控制模式一样,认真看看说明书

网友D:
电缸是什么东西?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可以理解成是伺服电机控制的气缸,可以控制行程。

网友F: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e121747fd5360cba1adb43.html
可以看一下文库关于这个的说明书,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G:
刚用了一个SMC的电动执行器做了一个项目。SMC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伺服加丝杆或者同步带,但是我们PLC不需要发脉冲,只需要发位置信号就OK了(可以有64个位置,需要SMC的软件事先设置好每个位置,位置信号是通过二进制编码共6位2进制,然后通过6个IO信号就可以发位置信号了)。我这边有使用手册和软件,需要的话留个邮箱,通信线需要自己买或者找SMC借。(我这边是借的,因为用的不多,价格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用了一个SMC的电动执行器做了一个项目。SMC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伺服加丝杆或者同步带,但是我们PLC不需要发脉冲,只需要发位置信号就OK了(可以有64个位置,需要SMC的软件事先设置好每个位置,位置信号是通过二进制编码共6位2进制,然后通过6个IO信号就可以发位置信号了)。我这边有使用手册和软件,需要的话留个邮箱,通信线需要自己买或者找SMC借。(我这边是借的,因为用的不多,价格较贵)
你说的大概都了解,有没有详细的案例,或者做个简单的例子,最好附带梯形图,资料麻烦发到459199103@qq.com,tks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上电回零后,二进制转换K常数,用MOV指令发送位置信号了,可以到达位置。但是无法进入下一个位置指令,可能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麻烦你写个梯形图程序给我看看,要求:上电后电缸回零,5秒后走到A点,再10秒后走到B点。不胜感激。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参考程序,图纸和说明书已经发你邮箱了,你可以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参考程序,图纸和说明书已经发你邮箱了,你可以看看!
您好  可以把您的案例发我学习一下吗   zhangjuno0@126.com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刚用了一个SMC的电动执行器做了一个项目。SMC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伺服加丝杆或者同步带,但是我们PLC不需要发脉冲,只需要发位置信号就OK了(可以有64个位置,需要SMC的软件事先设置好每个位置,位置信号是通过二进制编码共6位2进制,然后通过6个IO信号就可以发位置信号了)。我这边有使用手册和软件,需要的话留个邮箱,通信线需要自己买或者找SMC借。(我这边是借的,因为用的不多,价格较贵)

这个还好,我跟上海的SMC较熟。可以借到电缸玩玩

网友K:
这个,感觉自己不会,我也帮你一下,希望能解决。

网友H:
回复 网友H:
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L(2018-09-07):
回复 网友G:
你好 能够将案例共享一份给我学习一下啊 邮箱947075122@qq.com  谢谢

网友M(2018-11-07):
回复 网友G:
大神,小弟最近也在做一個電缸的項目,之前沒接觸過,能發一份資料給我嗎?梯形圖,非常感謝!郵箱2642115004@qq.com

网友M:
回复 网友H:
大哥,怎麼解決的,能把資料發給我學習一下嗎?2642115004@qq.com

网友N(2019-04-08):
回复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邮箱zkh_cumtb@163.com

网友N:
求案例分享!万分感谢!邮箱:zkh_cumtb@163.com

网友O:
求案例分享!万分感谢!邮箱:1136799214@qq.com

网友P(2019-08-27):
求案例分享!万分感谢!邮箱:906188303@qq.com

网友Q(2020-07-24):
回复 网友G:
你好,方便发一份资料学习一下吗?1269384038@qq.com
感谢

网友R:
可以发一份学习资料给我吗?案列分享学习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R:
可以发一份学习资料给我吗?案列分享学习一下。452371016@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S(2020-08-24):
回复 楼主:
我也想要这样的梯形图和软件 谢谢了 兄弟 QQ油箱 364121694

网友T:
大佬,麻烦也发给我一份,我也想看看,lwl1260029360@163.com,谢谢

网友U(2020-10-27):
现在还能发吗?麻烦给我发一份,想学习一下。多谢了!451359959@qq.com

网友V:
电缸有专用软件的,可以控制位置

网友W(2021-09-15):
回复 网友G:
大神,求,81269223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