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OV指令

楼主(2018-03-22):
[MOV  K3M800    K3Y000]K后的3表示什么意思?我看编程手册只有[MOV   K1X000    K1Y000]中表示的X0对应Y0,X1对应Y1,X2对应Y2。这里的1表示的相对应是吗?各位求解下

网友A:
K1表示4个,K2表示8个,K3表示12个,K4表示16个。
K3M800表示M800开始连续的12各。

网友B:
K3代表12位;  K3M800对应M800~M8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K3代表12位意思就是把M800~M811的值传给Y00~Y13

网友D:
对的,4位一组,指令介绍中可以找到相应说明(编程手册)。

网友E:
组合位元件 K3M8000

网友F:
我开始学的时候也是不理解,
这也就是对 位元件的,组合造作。
像西门子的I0.0 就是一个位元件,IB0 就是一个字节 包含I0.0  到I0.7共8个位元件。
三菱的没有对位元件的字节操作,就采用,这种形式,K1X0  就是表示 X0到X3   共4个位元件;K2X0表示X0到X7共8个位元件。
依次类推!

网友G:
楼上说的很详细,这和西门子的位操作有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K1表示4个,K2表示8个,K3表示12个,K4表示16个。
K3M800表示M800开始连续的12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