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维修两台欧瑞1.5KW变频器,故障均为上电显示Err4,查说明书为电流零点偏移故障,随查电流检测部分,结果无异常,查供电5V偏低约4.7V,调高电压无果,更换储存芯片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困境,后无意中发现用烙铁在单片机上加热几秒,再开机正常,带载也正常,只要不停电就一直正常。冷却后再开机又不行了,在显示Err4的时候加热单片机故障可以消除,只要冷却后再开机就会涛声依旧。用手按压CPU及补焊均无效,试问这是CPU着凉了吗,难道还要给它弄个加热片上去吗

网友A:
还是先把电压提高,至少4.8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把电压提高,至少4.85以上
调到5.05了还不行

网友B:
电源负载能力如何;故障有时能消除,则又不像是单片机本身的问题。
无该方面应用经验,仅为按电路常理推测。

网友C:
换芯片吧!
这种提高电压也没用的!

网友D:
有条件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换个试试
这个芯片是买不到的

网友E:
更换主板上的电容

网友F:
电压偏低明显就是电容的问题,轻易不要怀疑cpu,cpu坏的可能性很低。

网友G:
加热的时候周边有什么原件也会受热

网友H:
估计是CPU芯片的管脚底部有污迹,而且污迹可能是油性的并且导电,冷却状态下是凝固状态,刚上电时使CPU个别管脚短路,将CPU电源电压拉低,误报警,洛铁加热CPU使污迹融化变稀,短路消除,不断电将保持原状,断电后污迹又恢复原样,所以再上电,故障重现。建议清洗线路板。胡猜的,不要认真,只是建议。

网友I:
换掉晶振或两个晶振的补偿电容!

网友J:
应该还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K:
维修过一台干洗机电脑控制器,单片机两个电源脚,一个正常,另一个偏低(同一电源通过电感隔离供电),判断单片机坏了,用热风枪吹下来测电阻两个脚一样,无奈再次焊好单片机一切恢复正常。我觉得10楼分析的很到位,不妨把单片机吹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