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欧瑞变频器,F115--117的第一加减速时间,和F519  F534第一加减速时间有何区别?没弄明白

网友A:
F114--115是常规运行时的第一加、减速时间,而F519  F534则是在多段速度运行时的第一段速度的加、减速时间。当段速模式无效时(即F203不为4 时),加、减速时间用的就是F114--115的设置,与F519  F534的设置无关。

网友B:
这个牌子的没用过。只能通过说明书来确认,或者直接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来确认。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都不一样。有很多的斜坡加减速时间。都各自有各自的用途。比如说,在速度控制前端的速度给定通道,有一个函数发生器,对设定值进行斜坡加减速;再比如,快速停车的斜坡减速是单独的设置;还有工艺调节器有自己的斜坡加减速设置;另外变频器的加减速按键,叫电动电位计,也有自己的斜坡加减速设置。等等。

网友C:
就是原来的山东惠丰,做的还可以,在我们这机床行业用的还不错;
这些参数只要说明书好好的看一下就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14--115是常规运行时的第一加、减速时间,而F519  F534则是在多段速度运行时的第一段速度的加、减速时间。当段速模式无效时(即F203不为4 时),加、减速时间用的就是F114--115的设置,与F519  F534的设置无关。
非常谢谢你。我试验了。确实和段速控制有关系。大家改了半天都是徒劳无功。原来我们不是段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