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的第一次使用

楼主(2018-03-23):
第一次尝试使用LOGO做的项目,用于工厂空调通风系统的控制。使用了2个模拟量通道进行温度检测,数字量输出控制风机运行。使用TD文本显示器进行温度及风机的运行状态指示。项目的调试比较顺利,使用半年后没有反馈过问题。第一次使用LOGO,感觉应用比较简便,编程方式也比较独特。

网友A:
一看门电路头痛,十几年前用过一次再也不敢用了,还是用PLC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第一次用这个门电路编程也是头疼,不过习惯了就觉得逻辑更加直观易懂。后来才发现LOGO也可以用梯形图编程。

网友B:
门电路用的好了比梯形图还方便。

网友C:
这个控制器确实比较好,应用比较小场合,代替了传统继电器,还能与智能设备链接,实用于智能家居

网友D:
感觉LOGO编写小程序还是很方便。

网友E:
门啊,到现在还找不着北。应该有多种编程语言才方便大家使用。

网友F:
已使用半年,则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说明应用是成功的;
用“门电路”方式编程,只要清楚了逻辑关系,应当也是直观的。

网友G:
一直没直接用过LOGO,都是别人编好的程序
感觉下载线很好玩,楼主拍张图片看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之前忘记留张照片了,下次去现场拍几张发给大家,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H:
LOGO!好贵,不如用国产的微型PLC代替吧。

网友I:
呵呵;功能要求不多,点数少用LOGO还是可以的,其稳定性很不错;

网友J:
我就喜欢LOGO!的图形化编程方法。多有意思呀。做控制工艺,就像画电路图,画好了,控制功能也都连完了。而且还可以编译检查错误,就像判作业一样。工作带有很大的趣味性。

网友K:
其实这种编程方式,感觉不错

网友L:
功能合适,运行稳定就是好的。

网友M:
这LOGO也有坑的地方,TD屏0BA7的只能和0BA7通信,搞得现在手里好几台0BA8的LOGO 几个新的0BA7 TD

网友N: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第一次用这个门电路编程也是头疼,不过习惯了就觉得逻辑更加直观易懂。后来才发现LOGO也可以用梯形图编程。
是真的,可以用梯形图,

网友O:
这家伙一律用与或非编程 ,挺有意思的。

网友J:
嘻嘻,与门与非门这是布尔代数里的基本单元,与门和非门可以搭出各种各样的逻辑功能来。所以,它是逻辑控制的基本元素。

网友P:
我也用过一次,感觉门电路挻好学的,不过复杂一点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Q:
看着好高级,没有玩过。。LOGO上面带的按键能用来编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Q:
可以使用功能键进行编程,不过我也没实践过。还是用电脑编程更加快捷高效。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看着好高级,没有玩过。。LOGO上面带的按键能用来编程吗?
当然可以,不过LOGO有简易版不带视窗及按键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看着好高级,没有玩过。。LOGO上面带的按键能用来编程吗?
当然可以,不过LOGO有简易版不带视窗及按键的型号;
这个项目中用的就是经济版的LOGO,单独配置了TD文本显示器。通过TD文本显示器也可以编辑程序。

网友I:
TD文本显示器是修改参数用的;

网友H:
直接使用逻辑门编程终究要被淘汰的,LOGO!使用PC编程也可以选择传统LAD编程,一样合适于精于此道的同学。
LOGO!一般用于数量少的系统,几个输入几个输出。目前国产PLC在性价比上完全可以取代LOGO!,并且在通讯上完全碾压LOGO!。
之所以贵,是LOGO!出货量少,成本相对就高。在这种应用场合,使用200smart比一定比LOGO!贵,如果选择国产PLC的话就更有优势了。

网友R(2018-04-28):
楼主感觉不错啊!精简,好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