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访问plc。

楼主(2018-03-23):
怎么用软件访问plc    拷贝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用软件访问plc    拷贝程序

Sir,请使用对应厂家的编程软件来进行这个操作。

这个帖子可以终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用软件访问plc    拷贝程序

Sir,请使用对应厂家的编程软件来进行这个操作。

这个帖子可以终结了。

就是1200。我用v13访问了设备。设了只读权限。无法上载这个程序。我想把plc的项目全部上载出来。怎么设置?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方式连接线,要是以太网链接,必须网段一致

网友C:
没有密码就放弃吧。要不就想办法破解。1200系列难度不小。

网友D:
怎么设置都没用,除非能硬件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方式连接线,要是以太网链接,必须网段一致
我已经进去了。用的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密码就放弃吧。要不就想办法破解。1200系列难度不小。
好吧。

网友E(2018-05-07):
PLC都有密码保护啊 这个在没有 密码的情况下 相当于1级抗塔送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