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请教各位老师:伺服电机如何更换皮带轮,怕不小心碰坏编码器。如何取下和安装?华大的电机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是在电机后端吗?只要不去敲锤,编码器也没那么娇气的,胆大心细做事。

网友B:
后加的编码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伺服电机如何更换皮带轮,怕不小心碰坏编码器。如何取下和安装?华大的电机
上个图看看呗。胆小啊表情皮带轮用拉马拆,装就加温。

网友D:
跟普通电机一样就好。编码器离电机轴好远的,没问题。

网友E:
拆用拉马,安装用螺丝顶进去(轴中间有个螺纹孔)。我也敲过,只要不是太暴力是没事的。

网友F:
上图,是更换皮带,还是编码器

网友G:
同步皮带轮在电机前端,松了固定螺丝,拉马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H:
用拉马拉出来

网友I:
拆皮带轮怕碰到编码器用拔轮器正确的方法拔轮也不会碰到编码器的。

网友J:
不是太过暴力敲打应当没事的。

网友K:
不敲击电机后边没事的,编码器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L:
这个还是要小心点,万一,领导会很生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