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现在现场有两个交换机,A和B。A交换机上面有网段192.168.1.X和192.168.2.X分别有八个、四个设备,B交换机同样有两个192.168.1.X和192.168.2.X网段,分别有八个,四个设备。其中网段192.168.1.X的设备是PLC与触摸屏。192.168.2.X是电脑与公司内网相连。之前A,B交换机一起使用没有问题,现在A,B不能同时启用,只能用一个否则触摸屏会报“plc无回应,通讯失败”,plc之间的通信也不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求详细解释,具体示意图如下——

网友A:
为什么这样设置~静听专家意见。
不通时,PLC与屏在通一网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原来现场PC与plc,触摸屏都是在一个网段的,只是后来根据实际需要换成现场用的网段,但是现场给不了那么多的地址,所以就有两个网段出现。交换机A和B是A,B两条线体上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同时启用是,A交换机内的plc与触摸屏无法通信,plc之间也无法通信,有时候偶尔联通一下。B交换机内也一样。

网友B:
一个交换机里两个网段,怎么通信?

网友A:
用电脑直接联PLC/屏查看IP
-如果你用的有其他接口联电脑。比如usb/232

网友C:
呵呵,您在找找看,不止两个交换机,必须有路由器!必须有子网掩码做设置,两个网段的IP地址才能互相通讯!在这里普及一下互联网的组网知识:不同IP地址的网段,是通过子网来扩展网络设备数量的。

网友A:
二个IP是讨厌,电脑中曾经有2个ip,结果与同事就通不上,他们能看到我,我看不到他们,最后发现使用在不同段。
开机有件事-查看IP在不在某段,不在更改。

楼主:
A与B是两条一模一样的线体,刚刚想清楚了,由于现场增加了两条线,将AB两个交换机连接到了现场的交换机上面,所以A与B实际是相连的,不仅AB交换机上面的网段2 192.168.2.X所有设备互联了,还有A与B设备上面网段1  192.168.1.X  上的所有plc,触摸屏也互联了。所以PLC与触摸屏地址重复冲突了。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不能同时启用的原因。等我把地址变更后再看结果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现场有两根线连接两个交换机到了机房,这个不考虑,我这里也只要求AB交换机内网段2的设备互联,弄巧成拙,把AB两交换机里面网段1也互联了,然后网段1里面就IP重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交换机内可以存在多个网段,同一个网段的可以互相通信,跨网段不行,我这里不要求跨网段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交换机内可以存在多个网段,同一个网段的可以互相通信,跨网段不行,我这里不要求跨网段通信
A和B冲突,首先需要检查是不是网络产生回路了(就是A和B用网线连在一起了)?互联网中严禁产生回路,其结果就是像电源线路短路一样。

如果还是查不出,很简单,把A交换机上的两台PC台式电脑,互改为1和2网段,互PING,如果不通,嘿嘿,那就是机房的问题了,找网管麻烦去。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
把B从机房的网线拔掉,确保机房没有任何网线进入B,然后B直连A。

其实现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学习了这个配置方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解决了,加了一个交换机,把有地址冲突的网线拔出去单独接了一个交换机,现场人员不会改IP,加个交换机比较简单直接表情之前由于机房没有把我们的AB两个交换机正式接入机房,所以验收什么都正常,昨天把这个接上去就暴露问题了,还是当时设计施工时候没有考虑清楚,留下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