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一台科比F5系列11KW变频器,上电报E.UP欠压故障,调出CP.6查看母线电压只有8v,板子集成度很高,没分析出电压检测原理来,谁能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台科比F5系列11KW变频器,上电报E.UP欠压故障,调出CP.6查看母线电压只有8v,板子集成度很高,没分析出电压检测原理来,谁能给个思路
怎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您还不会发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您还不会发图片啊……
不是不回,是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您还不会发图片啊……
不是不回,是上传不了

图片每次都要发好几次才行,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关键是,直流母线实际的电压是不是也没有呢?就是用万用表实测的电压?如果也没有,那是输入模块的问题,如果是实际的直流母线有电压,那就是电压检测问题了。

网友C:
楼主,机器到手是什么问题?装好电容板上380伏电还报这个??

网友D:
22KW在一快小板 上面有个7840更换就可以 容易坏 我们都是用两个电阻分压成2.5V代替掉不让电压检测起作用
纺织行业科比变频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KW在一快小板 上面有个7840更换就可以 容易坏 我们都是用两个电阻分压成2.5V代替掉不让电压检测起作用
纺织行业科比变频器很多
这个不是7840,是HCNR200隔离转换的,也是在一块陶瓷片上,电阻是集成在里面的,抄板子很让人抓狂

网友E(2021-12-08):
楼主是hcnr200的问题吗?我这也有一台,母线电压监视只有几十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