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目的启动后Q100.00得电计时器工作,2s后Q100.00失电 然后t002开始计时

楼主:
要循环控制16个线圈,启动第一个线圈得电2后失电s,停30s第二个得电,得电2s后失电,停30s后...  第一次写程序,以前基本看人家写的,虚心求指点

网友A:
按你的思路第4步用个中继保持T1不断电,待T2动作驱动另一中继并开始计时,同时断开上一组计时器

网友B:
用移位指令

网友C:
多熟悉熟悉定时器指令 ,还是自己做出的印象深刻 呀。

网友D:
你画的似乎不能完成你说的,Q100断开后,定时器2怎么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问题在那里,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豁然开朗 感谢,  但是感觉自己的思路一开始就不对,  觉得正常思路应该没那么乱吧

网友E:
学会使用中间变量(PLC的中间继电器),逻辑处理首先用中间变量处理,结果输出到物理输出

网友F:
按1楼图示,则Q100.00断开后、T001即失电,而T002不能计时;另,若10.00一直接通,则T001断开后,Q100.00会不会又接通。
可以先按此思路编程,通过后再看有不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豁然开朗 感谢,  但是感觉自己的思路一开始就不对,  觉得正常思路应该没那么乱吧
思路没错,编好一个点,然后象堆积木一样,一个小程序就写好了.
同样的题目,可以尝试用多种方式写,熟悉的指令多了编程就简单了

网友G:
有时一个小问题就会让自己考虑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豁然开朗 感谢,  但是感觉自己的思路一开始就不对,  觉得正常思路应该没那么乱吧
思路没错,编好一个点,然后象堆积木一样,一个小程序就写好了.
同样的题目,可以尝试用多种方式写,熟悉的指令多了编程就简单了
嗯,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得时间花进去才能慢慢熟练起来。

网友H:
提供一个我以前做红绿灯的思路,从启动之后调用一个定时,这个定时设定的时间为整个循坏需要的时间,然后这16个线圈分别在哪一段时间里面通断,采用比较指令来控制线圈的通断。只要把时序图画出来这个编程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I:
用下w0.00之类的内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