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传不进PLC

楼主(2018-03-23):
自己写的小程序,就是传不进PLC Fx1N,别人写的可以传上去。

网友A:
提示什么!

网友B:
没编译或编译不正确 ?

网友C:
你的plc支持那些指令吗?

楼主:
模拟没问题的

楼主:
是不是数据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D:
具体什么提示、现象?你那是对特殊模块操作程序,怎么模拟?

网友E:
看看通讯成功了没?成功会显示PLC型号的

楼主:
好的,继续试下,摘定为止。

网友F:
FX1N能带特殊模块?

楼主:
可以的Fx0N-3A

网友G:
或可写一个其他的小程序,看能否正常下载。

网友H:
发贴总是莫明其妙,什么情况也不说明,让大家猜测;

网友I:
怀疑程序的问题就试下最简单的程序能不能传过去。

楼主:
具体的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太草率了,以后我会注意的。

网友H:
这是通讯设置或电缆的原因,不能下载与程序无关;请确认你使用的实际COM口与设置一致;

网友J:
这种现象多数是端口设置不对,你应该重新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通讯设置或电缆的原因,不能下载与程序无关;请确认你使用的实际COM口与设置一致;
是不能写程序到pLC里面,其它的程序可以的,但程序变换和模拟又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通讯设置或电缆的原因,不能下载与程序无关;请确认你使用的实际COM口与设置一致;
我是想用Fx1N和Fx0N-3N搞一个变频器控制电路,程序是以前设备程序的一小段,自己改动了一下,功能指令应该没问题,其它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其它程序可以写到这个PLC?
用的什么电缆?软件通讯设置里选的什么借口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程序可以写到这个PLC?
用的什么电缆?软件通讯设置里选的什么借口连接?
您所提示的问题我确定是没问题的,谢谢!

网友K:
你是变换没有成功吧??是不是程序都无法保存。

网友L:
COM口硬件设置问题吗

楼主:
变换没问题,可以仿真,保存,硬件也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F:
FX1N能带特殊模块?
当然能带

网友H:
如果怀疑是程序原因导致,那就只写一行END下载到PLC内,看能不能正常传送就明白了;

楼主:
梯形图编辑界面出现两条小蓝线是出错了吗?

楼主:
巳解决,修改连接目标即可。

网友N:
请你重新设置com口,通讯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