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3):
是一个模具加热的一个检测,加热管插在模具里面的,通过热电偶给PLC模块检测温度。热电偶贴在模具后方。

现在的问题是,温度加热不起来,要求是200度,但是加热到185,硬是不能到设定点。

加热管,热电偶,都换过了,线,PLC模块都做过置换试验,也没发现问题。

还有那些没查到呢?我想不到了!高手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检修PLC控制系统,有时候必须使用顺手的工具才可以把真凶揪出来。而顺手的工具就是笔记本电脑和编程数据线,打开软件联机监控模块收到的数据。还有,您的185度是在哪里看到的?是连接PLC的触摸屏么?

网友B:
加热管换错还是有损坏,加热功率不足!

网友C:
热电偶的误差吧?

网友D:
加热功率多半不够

网友E:
设定205试试,能不能超过185

网友F:
你185度是用什么检测的?温度设定高一点看实际温度能不能升上去……

网友G:
很简单,加热管通上电一直加热,外加一个温控表或红外线测温的来检测温度是否能达到200度,能达到,检查PLC或热电偶,达不到,更换大功率发热管。

网友H:
把设定温度值提高点温度应能上去,这应是pid恒温控制,热电偶能否把温度变化准确反馈回来很重要,如把设定温度提高,能升温且温度恒定,那就是反馈元件出现偏差。

网友I:
如果温度不够一直有加热输出,应该是加热管功率
不足

网友J:
检查下在185度时,加热管还有没有在通电加热,是不是满功率加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加热功率不够或者保温措施不够

网友K:
检查加热管是不是一直工作,以判断是否功率不足。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检查下在185度时,加热管还有没有在通电加热,是不是满功率加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加热功率不够或者保温措施不够
不要盲目的换,上面的方法才是正确思路,或许本身就到不了那个温度点呢

网友M:
这个问题好查
1.将PLC程序停止运行,直接接通加热管。
2.查看采集的数据,人工换算成温度数值。
能够达到200,程序问题
达不到~加热管选小了。

网友M:
为防止PLC模块有问题,温度传感器有问题,直接用第三方仪器检测。
比如网站上某红外温度检测。

网友N:
楼主查出故障点没有?

网友O:
找个温度表打下看看温度是多少

网友P:
直接提高温度设定值,观看电流表是否全功率输出。如果电流正常,那就是加热棒功率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5度是从触摸屏上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加热棒换过新的了,纯德国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的误差吧?
热电偶也换过新的了,没什么不同点,也和其他位置做过交换试验了,不是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热管是一直加热的,电流也测过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下在185度时,加热管还有没有在通电加热,是不是满功率加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加热功率不够或者保温措施不够
电压电流正常,肯定是满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还没有,搞了半个月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网友Q:
引用 楼主:
185度是从触摸屏上看到的
将触摸屏内的参数的偏差值改动一下试试。

楼主:
这个是用来好几年的设备,异常之前什么也没动

网友R:
估计是测温点设置的问题

网友S:
之前是正常的,又更换或替换了相关元件等,若检测位置等均跟以前一样,则看显示温度是否与实际温度一致,接插件是否可靠,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能否加热到设定温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下在185度时,加热管还有没有在通电加热,是不是满功率加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加热功率不够或者保温措施不够
电压电流正常,肯定是满功率
既然加热管满功率运行,那就是控制、检测部分正常,那就需要检查下保温等相关的故障了,电气控制应该没问题

网友T:
要想检测出现什么问题,首先得检测加热的确切温度,这时不能使用PLC了,需要用其他标准仪表来检测。然后比照检测到的值来判断PLC检测的值才能知道是不是有误差,也才能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U:
会不会检测的温度和实际有差距呢,或者检测位置和加热部分有一段距离

网友V:
   先检查和判断温度的显示值是否正确,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毫伏档测量,先测量热电偶接线盒端的热电势值V1,用水银温度计测出热电偶接线盒附近的温度,再查热电偶的分度表对应的热电势值V2,得出V1+V2的热电势值,再查分度表就是测得的模具的实际温度了。看其与触屏的显示是否对应?没有分度表就到网上下载一个热电偶分度软件使用,比查分度表还方便。
   温度显示偏低最易忽视的就是接线的接触问题,尤其是氧化锈蚀造成的接触电阻增大问题。可短接热电偶的接线盒端的接线,测量下热电偶到触屏这段补偿导线的电阻值有多大,用久了可能还应检查对地的绝缘电阻是否正常,接地、漏电、冷端温度补偿不正确都会使温度显示偏低。总之应该是排除了温度测量的问题后,再检查其它问题。

网友W:
我这边有台注塑机也需要加温到200℃,实际温度情况是同一加热板左右温度不平衡,同样功率同样数量的加热管。用红外测温仪检测发现左右温差最高可达20℃。

置换过加热管、热电偶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和热电偶位置有关

网友X:
PLC处测热电偶的电压

网友Y:
 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 调高设定温度观察是否能超过205,能超过的话,就是plc的pid参数等设置错误,达不到的话,就是发热功率不足,还有个问题,就是测温线路有问题,方便的话,找个现场仪表测试下,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Z:
回复 网友U:
设定280度试试

网友AA:
加热圈功率太小了吗

网友AB:
简单 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