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有个设备用的定位模块CJ1WNC413,使用闭环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电箱距离设备比较远,大概50米,脉冲信号能接到50米这么远吗?

网友A:
这个跟型号有关,有些模块最多2米,期待熟悉OMRON的解答

网友B:
呵呵;在现场还要考虑干扰等因素,这个距离估计是没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设备用的定位模块CJ1WNC413,使用闭环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电箱距离设备比较远,大概50米,脉冲信号能接到50米这么远吗?

减掉一个0都未必能保证连接。

网友D:
建议挂一个从站解决,欧姆龙的D-Net网络挺稳定的

网友E:
所有设备脉冲信号线,能短则短,50米差分信号也抗不起呀

网友F:
用通讯就没问题了。脉冲信号能就地通讯上网,就没问题了。现场搞一个智能IO,能接收脉冲功能的那种。

网友G:
高速脉冲信号不能走这么长吧,两三米就不错了,一般定位模块的手册标定的值也就两三米吧

楼主:
那问题就大了,有远程的定位模块吗?

网友H:
也可以远程放个小PLC做本地控制定位,再用PLC之间实现50米的通讯。

网友B:
大多情况下PLC与伺服驱动器还是放同一个柜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