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一个固定参数的电磁铁,改变加在线圈两端的电压可以改变通过线圈的电流大小,从而改变电磁铁吸力大小;直接通过改变线圈中的电流改变电磁铁吸力大小。这两种方法,一个是电压型,一个是电流型,市面上电磁铁都是使用哪种方式改变吸力大小比较多?

网友A:
铁芯截面积大小和导磁率决定电磁吸力。

网友B:
吸力的大小不是问题,厂家知道怎么做,只是有时会有剩磁,断电后还有吸力

网友C:
磁通密度和磁通面面积才是磁力大小的标准

网友D:
对设备改动,需要选用电磁铁,还有好多疑问。与楼主一起等待解说

网友E:
改变电流就可以改变其磁场强度
改变电压就可以改变其电流
请问直接改变其电流如何实现?
直流就直接调压,交流的话建议调压调频一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铁芯、截面都是固定的,我的电磁铁要求吸力大小可变,根据工艺需要决定电磁吸力大小,所以纠结变电压还是变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意思是调压了,我们的电源是直流24伏。

网友F:
我们这边调整磁力大小都是通过调磁器来调整电流。

网友G:
电磁铁固定,调电压很简单,调电流~不会

网友H:
有个说法叫 安匝数!所以本质是调电流

网友I:
调电压,就是把电压作为检测对象,调电流,就是把电流作为监测对象。前者容易,简单,但效果,主要是电压与电磁力的关系非线性。而调电流,直接改变了磁通的磁场强度,与电磁力的关系更紧密,更直接。所以,如果是我,我会首选恒电流调节(电机的励磁电流也是这么调节的)。

恒流调节其实一点都不困难,特别是直流供电的电路。对励磁线圈的恒电流调节很好实现的。比如,一个适配的霍尔电流传感器,做电流实际值的反馈,然后控制器采用PWM(脉宽调制)的方法实现对电流的恒定调节。0-100%任意。我想任何一个PLC之类的智能控制器都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想自己用硬件电路来搭,也不难。一片LM324(四集成运放)就能搞定的。

网友I:
补充一下,电流调节器的输出,要有一个功率驱动元件,对电磁铁的励磁线圈进行驱动调节。如果是24V供电,就用开关形式的功率三极管最合适。价格也不贵。

网友J:
面积,截面固定的,只能看磁通量的大小来决定磁力的大小。

网友K:
回复 楼主:
一个直流电磁铁线圈内阻(R)是一定的 I=U/R 你调压的时候电流就跟着变了。这个时候可以用调压的方式改变磁力大小,不要超过额定电压就行了。
交流的话参考5楼

网友L:
我这用的电磁吸盘是改变电压来控制强弱磁

楼主: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

网友M:
我用一种设备,用的也是DC24V电源,由于有的产品吸合面很小,为了加大吸力,改成了DC33V电压,效果要好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M:

网友N:
调电压可以调节电流

网友O:
看你的电磁铁是做什么用途的,应该方法有好多种。

网友P:
学习一下,对这方面还真是不清楚!感觉调电压应该方便一些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客气。你的问题有想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