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该变频器不是用在电梯,工厂现场显示:curr fbk loss,应该是电流反馈故障。查了很多资料,脑子不够用,看不懂。现在做了以下设置:
1、参数设置:
configration\main commands=digital;
configration\control mode=local;
2、端子:
16、18短接
19、12短接
19、13短接
19、15短接
78、79接1K电阻
上电后,自检,报警:Hw opt 1 failure 请师傅们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确信不是编码器未接入的外部故障报警?后一个报警提示,明显是外接选件故障。
一般交直流伺服器的维修,重点看内部故障报警吧,外部的置之不理了,现场试吧。

网友A:
至于面板控制。。。我也深受其控,一直没有找到方法。说明书太不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该机下部功率板到上部主制板的供电只有23.5V,应该是这个引起的吧!板上22uF,47uF,150uF电容都换了,正常机子是多少?25V或是2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该机下部功率板到上部主制板的供电只有23.5V,应该是这个引起的吧!板上22uF,47uF,150uF电容都换了,正常机子是多少?25V或是26V?
应该就是24V吧。
再找其它原因吧。
记得反馈修理结果。谢谢!

网友A:
另外,故障(内部或外部)没有排除,报警只要存在,不论你如何设置控制方式,伺服器(变频器)是不会受控启动运行的,尤其是西威。

网友A:
现在看,这2个报警,不会是你参数设置或控制方式的问题。应该就是外部选件板(内装)的故障,或者外部插件(如编码器)缺失的提示。

网友A:
你利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搜索一下有关西威的帖子吧,可供参考。

网友A:
编码器报警,是否还有一个专用提示:speed fbk loss 或 code fbk loss?记不清了。
手册不在,以上只是印象,不一定正确,谨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修:curr fbk loss这个故障,另外那个Hw opt 1 failure是没接编码器,没设置对引起的。现在想弄明白接线是否正确,还需要哪些设置,才能空载下运行

网友A:
接线不明白,只能翻手册了。
curr fbk loss,手册给出的注解是什么?字面是电流反馈缺失。
Hw opt 1 failure,手册注解是什么?确定是解码器故障么?

网友A:
西威手册一直没大搞懂。
1、编码器可以屏蔽么?应该可以,但没有找到相应参数。
2、如果有2个或以上报警,应该先屏蔽一个报警,集中注意力修这个报警。
3、试机,必须屏蔽报警。

楼主:
1、参数设置:
选configration/按Enter键进入/选Main commands项/按Enter键进入/选Digital项/按Enter键存储
选configration/按Enter键进入/选control mode项/按Enter键进入/选local项/按Enter键存储
2、端子:
16、18短接
19、12短接
19、13短接
19、14短接
19、15短接
78、79接1K电阻
上电后,自检,报警:Hw opt 1 failure (为检测到未接入编码器)。因有报警,按面板上启动键无法启动。因不知道哪项屏蔽编码器,打算进行初始化参数,即Load default项操作,如下
3、参数设置:(因我这不是电梯用,只接编码器和电机,对很多功能参数不做过多考虑,以下操作会丢失数据,不要进行Save parameters操作
选SPEC FUNCTION项(特殊功能)/按Enter进入/选择Load default项(装载出厂参数)/按Enter执行。一种状态,此时报警消失,明显感觉运行了,测量输出有几伏或十几伏电压输出,按面板上停止无效,因19和13、14短接,断开13、14停止,。二种状态,报警Enable seq err,此时以下操作:选configration/按Enter键进入/选Main commands项/按Enter键进入/选Digital项/按Enter键存储/按Escape键返回,报警消失,按面板上启动键启动。
  因没弄明白如何设置输出频率,无法调节输出电压。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参数设置:
选configration/按Enter键进入/选Main commands项/按Enter键进入/选Digital项/按Enter键存储
选configration/按Enter键进入/选control mode项/按Enter键进入/选local项/按Enter键存储
2、端子:
16、18短接
19、12短接
19、13短接
19、14短接
19、15短接
78、79接1K电阻
上电后,自检,报警:Hw opt 1 failure (为检测到未接入编码器)。因有报警,按面板上启动键无法启动。因不知道哪项屏蔽编码器,打算进行初始化参数,即Load default项操作,如下
3、参数设置:(因我这不是电梯用,只接编码器和电机,对很多功能参数不做过多考虑,以下操作会丢失数据,不要进行Save parameters操作
选SPEC FUNCTION项(特殊功能)/按Enter进入/选择Load default项(装载出厂参数)/按Enter执行。一种状态,此时报警消失,明显感觉运行了,测量输出有几伏或十几伏电压输出,按面板上停止无效,因19和13、14短接,断开13、14停止,。二种状态,报警Enable seq err,此时以下操作:选configration/按Enter键进入/选Main commands项/按Enter键进入/选Digital项/按Enter键存储/按Escape键返回,报警消失,按面板上启动键启动。
  因没弄明白如何设置输出频率,无法调节输出电压。仅供参考!
楼主的操作,意思是:
1、可以初始化(load default);
2、初始化后即可以屏蔽编码器报警;
3、只要不要save,即可以不丢失原参数。
值得收藏。学习了。
谢谢楼主。
只要能够启动运行,说明伺服器已经正常,没必要高频率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