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触屏花屏而且,偶尔会看到“USB  disk  is  not  exist"
 这是什么意思,百度翻译是”USB磁盘不存在“
请教大家,这个故障该咋修呢?
提供一下线索和思路。

楼主:
观察了半个月,有几天又正常了。这几天又成这样了。

网友A:
本来没有没U盘的?是不是做资料取样,然后存在U盘?

网友B:
上次发过贴了吧?送修;

网友C:
触摸屏花屏,多半是硬件问题了,需要拆机维修。
里面有画面程序的,不能随意乱动。首先联系原厂(估计会挨宰一笔,至少强制要你换新触摸屏,还要比市面上的售价稍贵),看老板能接受不?不能接受,就只能等活故障变成死故障了之后,机器转不起来了,老板着急了,才拆卸送外面自动化修理铺维修。

网友D:
usb那个估计是内部的存储器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控制存储器的芯片的事。

楼主:
今天去看又正常了。显多了个报警提示。看能否再确定一下故障范围。如图

测了一下电压是23.6V,DC和24V之间。地这两个脚之间都没有电压。

楼主:
那个百度翻译了一下是“时钟同步失败”。
“NTC sync Fail!!!”.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E:
换屏吧-节省时间

网友F:
RTC SYNC FAIL

RTC 时钟同步失败
1)软件部分查时钟设定是否正确?
2)硬件查 32.768 晶体
3)还有看看机器是否有使用 3.3v 电池 或者 F 拉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