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4):
请教大家,用pwm来控制固态实现加热。实际就是控制固态的通断。那和直接用开关来控制固态的通断有什么区别呢。   我知道pwm是通过占空比来实现控制的,但是想不透彻。还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控制加热是可以的,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个似乎有问题。
PWM的脉宽通断时间的累积效果。

网友B:
PWM的脉宽通断控制单相电机好像还行,控制3相电机没有见过——不知道传说中的软启动算不算,不过那个玩意好像谐波太大,力矩偏小,用于极轻负载也许可以,但是大马拉小车功率因数、投资以及运行效益划算吗

网友C:
题目很好。也有点意思。我来试着说明一下,PWM在闭环控制加热时的亮点。

PWM是通过一个固定的时基,根据闭环控制中给定值和反馈实际值的比较结果输出,来控制和调节这个时基的通断时间(也就是输出脉宽导通和截止的占空比)。在加热的主电路里,加热电源一般是50Hz的工频电源。所以PWM的时基频率只要远大于工频,就满足控制要求了。比如说,工频是20ms时间周期,而温控器的时基设置在1000ms以上,就可以了。而且温度的惰性很大(惯性时间),所以PWM的时基设置的太短也没有用,只要符合温度变化的时间常数就足矣。

如果不采用PWM的调节,就是实际温度到了设定时间,固态继电器就断,实际温度低于设定值,固态继电器就接通,这样在温度时间常数的惯性作用下,就会出现温控中实际温度上下波动震荡现象。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闭环控制 发散不收敛的现象。这样就失控了。

而如果采用PWM的调节,温度的实际变化仅仅改变了温控开关的通断比,所以,如果PWM时基设置值与温度变化的惯性相匹配的话,就会把温度稳稳的控制在设定值上,上下波动很小很小。这就是收敛的调节特性。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好!如果简单控制要求不高,普通开关控制固态继电器通断也是可以的,但温度上下波动大……

网友E:
控制温度完全可以固态通断实现,控制占空比就可以了,前提固态是开关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题目很好。也有点意思。我来试着说明一下,PWM在闭环控制加热时的亮点。

PWM是通过一个固定的时基,根据闭环控制中给定值和反馈实际值的比较结果输出,来控制和调节这个时基的通断时间(也就是输出脉宽导通和截止的占空比)。在加热的主电路里,加热电源一般是50Hz的工频电源。所以PWM的时基频率只要远大于工频,就满足控制要求了。比如说,工频是20ms时间周期,而温控器的时基设置在1000ms以上,就可以了。而且温度的惰性很大(惯性时间),所以PWM的时基设置的太短也没有用,只要符合温度变化的时间常数就足矣。

如果不采用PWM的调节,就是实际温度到了设定时间,固态继电器就断,实际温度低于设定值,固态继电器就接通,这样在温度时间常数的惯性作用下,就会出现温控中实际温度上下波动震荡现象。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闭环控制 发散不收敛的现象。这样就失控了。

而如果采用PWM的调节,温度的实际变化仅仅改变了温控开关的通断比,所以,如果PWM时基设置值与温度变化的惯性相匹配的话,就会把温度稳稳的控制在设定值上,上下波动很小很小。这就是收敛的调节特性。
说得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G:
控制加热可以。

网友H:
因为你使用开关方式来控制加热,要想温度稳定就只能调控开关频率或占空比,PWM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上下线的开关控制很少用了
如果你不用固态,而是接触器/继电器,PWM还真永不了,得出的结果版主已阐明。

网友I:
还没使用过这个功能来做温度控制!

网友J:
我好象看过一个贴子,pwm输出通和断的时间并不一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大概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就曾经用PWM控制固态继电器做过一个水温控制器项目。当时就发现,固态继电器对于秒级的频率开关响应,还是很稳定的。我当时做这个项目,指导老师告诉我,PWM的时基设为5s左右,被控制的水温系统时间常数差不多对应。所以,这个项目当时特别顺利,真的就在设定点温度上下正负一个字波动。当时使用的人很高兴,告诉我,这小玩意挺有意思,每隔一段时间,电磁阀就打开,冒出一股热水,水箱温度一直稳定在设定温度上。过去他们都是人工调水温,所以,温度波动特别大。

正是因为,这个项目,我了解了PWM控制固态的基本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大概有所了解了。。。

网友K(2018-04-28):
谁说软启动,力矩小,启动破碎机,风机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