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西门子CPU全亮红灯(20180325)

楼主(2018-03-24):
CPU全亮红灯闪烁,上午CPU断电重启,下载程序后正常,现在CPU又全亮红灯闪烁,断电也复位不掉,是不是CPU坏了,还是其它问题,在线等。

网友A:
程序不合理吗?是不是寄存器啥的用的不合理

网友B:
可以在线诊断一下。

网友C:
看着还是400的机器哦。。

网友D:
根据楼主的照片,我手头正好有闲置的S7-400 ,左边是第一个是电源模块,根据图片推测应该是电池故障了,其他正常。 第二块是CPU模块,具体型号不清楚,推测是cpu 414-2DP. 但图片上指示灯没看到有亮的啊,最后一个模块是CP443的以太网模块了,看着也正常啊。
最后问一下楼主是不是期间有过CPU掉电,这样在电池故障的情况下,会读取存储卡上的程序,如果和现有程序有组态改变就会出这样的故障。

网友E:
会下载程序,为切莫不会诊断故障代码?联机诊断,然后根据西门子的硬件手册里面,关于故障信息的解释,对症下药。

网友F:
图片看不清啊!为什么不在线看看?

网友G:
在线诊断,看看具体故障信息。

网友H:
灯全闪先连下机看能不能行吧,不行的话,cpu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I:
在线诊断看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J:
为什么我接触不到300/400,什么样的公司用这种大型的。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L:
奇怪,为啥CPU上一个指示灯都不亮啊

网友M:
我以往的对西门家的PLC的简单的判断方式是看输出能否有,有的话,一切都好办,非常可能是存在软件故障,一般是在新机调试时候出现,如果是正常使用很少遇到的,通常遇到的都是没输出,可以检查硬件,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否合适你使用

楼主:
换CPU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N:
回复 网友J:
一般的生产线或者设备使用的点数多时就会选用他们

网友C:
西门子300和400的PLC做工感觉确实不怎么样。外壳很薄,稍用点力就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到底什么原因。
真吊asa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到底什么原因。
真吊asa
啥意思?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