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5):
老师们,三菱3u设了在线关键字,按取消键,然后提示输入关键字,输了之后提示,关键字操作失败,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确认关键字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B:
不管是取消还是更改,你必须要输入以前设置的关键字才可以

网友C:
密码输入错误了

网友D:
是不是自己做的密码

网友E:
估计密码错误。

楼主:
密码没错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看一下大小写、还有就是数字“0”跟字母“o”

网友G:
操作失败,那可能你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楼主:
密码是正确的,也能解除密码,但是一开机上电,一上传程序,它又提示输密码,

网友H:
程序格掉重下

楼主:
目前是这样做的

网友I:
先要解除密码,关电,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