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F5 11KW变频器自画图

楼主(2018-03-25):
有幸修到一科比F5变频器,整体电路与沈工所画图大同小异,只有电压检测电路部分不同,此机检测部分是在一陶瓷片上,电阻是集成在里面的,有些不好测量阻值大小,顾用?代替,标有阻值的也不一定正确,现将实物与图纸奉上
这个是机子型号
这是驱动板
这是主板
这是陶瓷片正面
反面
另外此机摘掉电容板开关电源不工作,原因是启动电阻在这上面,摘掉电容板后只需按图所示接线,直流530V串两个灯泡接入即可开机,也不用担心炸模块,可方便检修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修好机器有反馈,赞一个!

网友B(2024-02-01):
我说怎么找了半天都找不到那个启动电路,原来在电容板上

网友C:
先赞一个!一些机器的电源供应,启动电路都在电容板上,而且储能电容的均压电阻就是电源启动电阻。拆机后,往往开关电源不能得电工作。如本机,外加一个启动电阻,开关电源就能工作了。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D:
能画出电路图的都是高手

网友E(2025-03-24):
no_PU这个警报不知道从图上哪里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