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5):
求助:三菱plcfx1n-60mt-001控制伺服电机为什么不发脉冲?

楼主:
时代超群伺服,用位置控制,2角14角5角分别接的com,脉冲y0和方向y4,不知道对不对,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要没是你的程序不发脉冲,要么是线路不正确伺服收不到
还有就是伺服参数设定不正确、SON信号没有驱动

楼主:
好了,有脉冲了,谢谢了,高雅的雅。

网友B:
发脉冲很容易,接线要对

网友C:
如果只是看PLC脉冲有没有发出,只要看相关的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有没有接通执行,再看PLC上输出点灯亮了没有

楼主:
专门弄了个发脉冲的小程序可以发,就是只有顺时针旋转不能倒过来转,又用原来的程序就又不发脉冲了。

楼主:
现在2角接的是24v+

网友D:
PLC上看对应指示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