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否写错了

楼主(2018-03-25):
前辈们帮我看下程序是否写错了,怎么就是传不进pLC里去呢?三菱Fx1N。

网友A:
那么多m不用,弄个y0双线圈

网友B:
呵呵;瞎编一通;
INC不用脉冲执行指令,只要接通每个扫描周期都执行;

网友C:
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编译是否能够通过,写入PLC时有无提示。

网友E:
这是新手入门?确定通讯没问题吗?

网友F:
编辑通过了吗?

网友G:
上机试一下,不合理再改

网友H:
胡乱编写,好好看看手册吧!

楼主:
谢谢批评指正,我真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