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5):
有台富士g9变频器,带主轴电机,一运行就报oc,拆电机运行输出电压正常。

换了好的变频上去,主轴运转正常。说明变频器真有问题,之后换了两个电流传感器,故障依旧。

各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么?

网友A:
测正负15V滤波电容是否正常,运放也可能坏

网友B:
运行报过流,驱动开始排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15伏,正有13.5伏,负有14伏左右。换了这两组的电容,都为14伏左右,但依旧报过流。

网友C:
估计是驱动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