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5):
一台汇川MD280   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8.测量各组电压,发现各组电压均不同程度的偏低,更换电解电容,24V电压达30.其他各组电压还是低,如5V只有4V,±15V只有12V,更换UC2844  7脚电容后,各组电压正经常,装机使用正常,

网友A:
这就是经验吗?下次我也试着尝试这种

网友B:
   自供电电量不足,电源工作乏力。

网友C:
汇川的变频器电源部分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D:
谢谢楼主来分享。过程很详细

网友E:
电容漏电,导致供电电压偏低。开关电源虽然工作,但是CPU供电电压偏低,显示全8就是可能的。此电容损坏的几率还是蛮高的,有一句俗话,开关电源不显示,就换电容指的就是此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容漏电,导致供电电压偏低。开关电源虽然工作,但是CPU供电电压偏低,显示全8就是可能的。此电容损坏的几率还是蛮高的,有一句俗话,开关电源不显示,就换电容指的就是此电容。
感谢分享经验,芯片供电质量很重要

网友G(2022-11-24):
我司的汇川IS620型伺服驱动器,开机显示88888,自检不通过;
测开关电源各电压偏低,5V只有3伏电压,更换C48电容、C53电容、C35电容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