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5):
威纶通触摸屏和三菱PLC之间地址是如何关键的?有威纶通触摸屏和三菱PLC的相互使用教程吗?

网友A:
直接写就可以,PLC里边是什么地址屏上就写什么地址。

网友B:
在屏的设置里选好plc型号,通讯波特率之类的参数,然后就直接关联了。

网友C:
基本的plc知识了,还是plc你理解不明白

网友D:
呵呵;在屏上直接调PLC内的X Y M T C D等元器件;

网友E:
自定义标签了解一下

网友F:
有实物可以先操作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屏上直接用PLC上的地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