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6):
在观察同步伺服电机铭牌时发现,上面有最大扭矩,那么什么时候能达到最大扭矩?可以持续多久?
当达到最大扭矩时,速度还会跑到额定转速吗?
还有,同步伺服电机,遵循基频以下恒扭矩,基频以上恒功率吗?

请多多赐教

网友A:
伺服电机没有异步一说!
最大扭矩一般在额度转速及以下都可以达到——前提是负载转矩要达到该值

网友B:
把图弄成那样,看的脖子累不累?

第一,最大扭矩和最大电流都是额定的5-6倍,说明什么?说明就是电机的极限过载倍数。这个值不可能会让你连续使用的。一般都要给出一个过载倍数的应用曲线和过载周期的指标。可以找制造商要这些技术文件;

第二,不论是同步机,异步机,直流机。只要是旋转电机,都会遵循额定转速以内恒转矩特性;额定转速至最高转速,恒功率特性。

网友C:
最大值只是瞬间允许的,不论是转速还是力矩;
只有额定值才是连续工作允许的上限;

网友D:
电机特性:额定转速以下=恒转矩。大于额定转速=恒功率。
意思就是只要额定转速以内的,转矩就是这么大,没有什么最大最小。大于额定转速以后,转矩就开始变小了。
转矩公式:9550x功率kw/额定转速=转矩

网友E:
1,最大扭矩是由负载决定的,出多大力负载提供。

2,横转矩是基速下,一个正常的闭环系统,最大转矩只会在启动和制动时出现,没有人设计搞成最高转速时最大转矩长期运行,因为最大转矩时电流是超电机额定电流好多倍的,长期运行会烧电机或驱动器,没那么用的。

3,基速疑是横功率特征,因为这时电机端电压已经是最大了,无法补充转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