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6):
在自学的PLC编程的过程中,虽然也理解中断是怎么回事。但就是不太理解PLC在执行中断程序中,与主程序的关联。

例如:当PLC正在正常执行主程序时,某一个中断事件,触发了相应的中断程序。

想问的是:
1:在此中情况下,PLC是否会把主程序搁置,仅仅执行中断程序,还是中断程序与主程序各执行个的,并行处理???

2:如果此中断事件一直存在,是否中断程序一直执行,直到中断事件消失?还是说,中断事件满足后,中断程序仅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呢???

网友A:
中断条件满足马上执行中断程序,执行任务完成后返回原中断处继续执行主程序,按说明书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只要某一个中断事件一直存在,PLC就会一直不停的执行相应的中断程序,直到中断事件消失。
那主程序就会被长时间搁置了,

   看来中断程序还是慎用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自学的PLC编程的过程中,虽然也理解中断是怎么回事。但就是不太理解PLC在执行中断程序中,与主程序的关联。

例如:当PLC正在正常执行主程序时,某一个中断事件,触发了相应的中断程序。

想问的是:
1:在此中情况下,PLC是否会把主程序搁置,仅仅执行中断程序,还是中断程序与主程序各执行个的,并行处理???

2:如果此中断事件一直存在,是否中断程序一直执行,直到中断事件消失?还是说,中断事件满足后,中断程序仅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呢???

1、执行中断程序,主程序挂起等待中断返回。
2、不存在一直执行中断的可能,因为受看门狗的影响,中断程序也不能长于看门狗定时时间,中断执行期间,它只能被中断等级更高的中断打断,且中断嵌套有限制,因此不存在一直中断的状况。当中断程序执行完后,势必要返回,不要以为中断程序里面放个定时器就能延长中断程序,因为普通定时器在中断中不能正常使用,原因就是中断执行完毕就返回了,管你定时器到没有到时间。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末尾需要中断返回的中断发生时,CPU将主程序中所有寄存器值压栈存储,然后直接去执行中断,中断子程序中第一件事是关闭中断使能,(防止执行中断的时候再来中断)然后执行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完后放开中断使能(便于再次接收中断),然后返回中断,去断点处进行出栈,将原来的寄存器状态恢复,继续执行主程序。举个例子就是穿越剧,女主角在雨天玩耍(执行主程序),玩太猛头撞树上了(中断发生),然后消失了,然后穿越到了某个朝代,在那里玩耍了几天(执行中断子程序),然后睡了一觉回到了现实(中断返回),醒来发现刚才在雨中玩耍的太猛头撞树上了(出栈),继续雨中玩耍(继续执行主程序),等待再次头撞树(等待中断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太精辟了
正好解答我的疑惑啊

那要是中断事件一直存在呢?会不会返回主程序后立马又再次跳动中断程序呢?
还是说 中断事件,的触发本身就是个脉冲信号呢?(上升沿 活者下降沿触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讲这些 ,书上还很不容易看到,
太感谢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末尾需要中断返回的中断发生时,CPU将主程序中所有寄存器值压栈存储,然后直接去执行中断,中断子程序中第一件事是关闭中断使能,(防止执行中断的时候再来中断)然后执行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完后放开中断使能(便于再次接收中断),然后返回中断,去断点处进行出栈,将原来的寄存器状态恢复,继续执行主程序。举个例子就是穿越剧,女主角在雨天玩耍(执行主程序),玩太猛头撞树上了(中断发生),然后消失了,然后穿越到了某个朝代,在那里玩耍了几天(执行中断子程序),然后睡了一觉回到了现实(中断返回),醒来发现刚才在雨中玩耍的太猛头撞树上了(出栈),继续雨中玩耍(继续执行主程序),等待再次头撞树(等待中断发生)。

No,Sir。

在中断中并不会去中断使能,因为当中断执行时,需要考虑中断优先级的问题,中断等级高的中断当然应该可以中断中断等级低的中断,例如当执行循环中断时,来了机架故障中断,那显然应该先处理更高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末尾需要中断返回的中断发生时,CPU将主程序中所有寄存器值压栈存储,然后直接去执行中断,中断子程序中第一件事是关闭中断使能,(防止执行中断的时候再来中断)然后执行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完后放开中断使能(便于再次接收中断),然后返回中断,去断点处进行出栈,将原来的寄存器状态恢复,继续执行主程序。举个例子就是穿越剧,女主角在雨天玩耍(执行主程序),玩太猛头撞树上了(中断发生),然后消失了,然后穿越到了某个朝代,在那里玩耍了几天(执行中断子程序),然后睡了一觉回到了现实(中断返回),醒来发现刚才在雨中玩耍的太猛头撞树上了(出栈),继续雨中玩耍(继续执行主程序),等待再次头撞树(等待中断发生)。

No,Sir。

在中断中并不会去中断使能,因为当中断执行时,需要考虑中断优先级的问题,中断等级高的中断当然应该可以中断中断等级低的中断,例如当执行循环中断时,来了机架故障中断,那显然应该先处理更高优先级的中断。

嗯,我说的有问题,应该是屏蔽当前中断的允许标志,中断使能容易被理解成中断总开关。

网友D:
PLC是单任务系统,处理中断时主程序当然就停止执行了。所以一般中断程序必须足够精简,不能太占用PLC的执行时间。
200的中断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200的中断也有优先级,但在处理低优先级中断时是不会响应高优先级中断的,只有不同优先级的中断同时发生时才会优先执行高优先级中断。

网友D:
时间太久了,有些记不太清楚,不过刚才重新查阅了手册,我说的没错的。
楼上几位关于在中断中需要关中断以免高优先级中断在处理的中断的说法是不对的。在低优先级中断处理中如果发生了高优先级中断也只能待本中断处理后交会主程序才能执行高优先级中断,这点手册说得很明白。
可能受单片机知识的影响会出现一些错觉,觉得高级中断可以中断低级中断,也会觉得中断开始需要保护现场,其实PLC有自己的操作系统,这些是由PLC操作系统决定的,不用在中断开始时保护现场,系统进入中断时就做了。
PLC保护现场其实更多的使用是在使用累计器ACC时需要处理,常常看到很多示例使用ACC不加保护,特别是在子程序中。使用累积器需要先暂存累计器值,使用完毕后立刻恢复原来的累计器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时间太久了,有些记不太清楚,不过刚才重新查阅了手册,我说的没错的。
楼上几位关于在中断中需要关中断以免高优先级中断在处理的中断的说法是不对的。在低优先级中断处理中如果发生了高优先级中断也只能待本中断处理后交会主程序才能执行高优先级中断,这点手册说得很明白。
可能受单片机知识的影响会出现一些错觉,觉得高级中断可以中断低级中断,也会觉得中断开始需要保护现场,其实PLC有自己的操作系统,这些是由PLC操作系统决定的,不用在中断开始时保护现场,系统进入中断时就做了。
PLC保护现场其实更多的使用是在使用累计器ACC时需要处理,常常看到很多示例使用ACC不加保护,特别是在子程序中。使用累积器需要先暂存累计器值,使用完毕后立刻恢复原来的累计器值。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那么西门子的定式中断任务是无法精确计时的。

300系列等其它品牌的中大型的定式中断任务等级应该高于普通中断的,因此:

网友D:
这个需要平衡。
PLC的定时中断确实是低优先级的,至少在200中是这样的。1ms时基的定时中断最小设置5ms定时中断,如果有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并且发生中断的频率比定时中断高确实会影响定时中断的按时执行。不过什么控制会有如此需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诚的感谢,
解答了我的疑惑,

网友E(2018-07-09):
中断事件,都是表示一个瞬间,或多个瞬间,它不是表示持续状态的,中断产生的时候是只执行一个中断周期,这个中断周期执行完之后,返回到进中断之前的位置。优先处理中断,不是并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