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正反转要怎样检测

楼主(2018-03-26):
有一个电机,现需要对轴心风叶检测正反转,要求,不能用任何东西套在风叶处,不能用线电流法检测正反转,也不能用编码器的方法。但可以用色笔或贴反光纸的方法,现使用两光纤配放大器方法,用三菱PLC,但不知怎样做,知道论坛高手多,所以过来问下。先谢。

网友A:
把两个光纤当作编码器的A/B相接入PLC的高速计数器,用相应指令做方向判断。

网友B:
整机没安装有相序保护器吗

网友C:
用正反转的接触器

楼主:
图来了,有没有大神帮忙转成三菱PLC的程序

网友D:
谁控制“轴心风叶”

网友E:
检测电源电压的相序

网友F:
用了两个传感器,考虑一下传感器接受信号的时间差就可以区分正反转吧,应该不算难,原理和编码器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了两个传感器,考虑一下传感器接受信号的时间差就可以区分正反转吧,应该不算难,原理和编码器一样
这个说说容易,其实很难,涉及到中断相关程序

网友H:
相序继电器检测,并在电动机接线端

网友I:
这是啥题?考试就算了,实际应用的话,既然是风机那就有压力,一个普通压力传感器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考试题,是我厂生产电机要用的。

网友J:
相序检测,这个更简单一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用了两个传感器,考虑一下传感器接受信号的时间差就可以区分正反转吧,应该不算难,原理和编码器一样
如果在输出轴上设置一个监测点,用两个传感器检测信号的计数情况,正常情况下可以检测正反转。但如果这个监测点上次停机时正好停在两个传感器中间位置,怎么分辨正反转?
刚想起来这个问题,以前用编码的A/B相信号检查过正反转

网友L:
有的速度传感器也带方向识别的!

网友M:
电机轴旋转方向,就是两个脉冲信号检测相位差,谁超前,谁滞后决定方向。利用鉴相的原理。

网友N:
楼主是想检测风机正反转还是想防止风机正反转啊